WD2500AAYS WD Caviat 在PE下发现不了

楼主(2013-06-23):
如题  在PE下无法发现硬盘,但是在DOS下可以发下用GENDISK,在安装2003系统时蓝屏,根本用不了,求解决方案,这恶心的黑盘,到底怎么才能用哇。

网友:
你确定是盘的问题吗,换下数据线看看。

网友:
测下硬盘有没有坏道或者看下硬盘是不是摇着响

网友:
到BIOS里把AHCI改为IDE试试

网友:
估计有严重坏道了,不知道MHDD检测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