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怪问题。

楼主(2013-06-23):
机型SL410K
不触发
其中的曲折跑线路我就不费口舌了 直接说重点 把BIOS芯片拆下来 再装上又可以触发 过一段时间又不能触发 再拆又可以触发 反复如此 弄的我都快疯了 供电 线路都是通的没有断线 求大神解救 万分感谢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我 啊  头都晕了

网友:
上次我的故障和你一样,把blos摘掉再装上就可以开机,,冷了就开不了机了,南桥在blos旁,一想是不是南桥虚焊了,加焊南桥OK

网友:
太神奇啦,,期待大神关注!!1

网友A:
什么关上又可以了,告诉你有几个电容短路了,在南桥底下,RTC有电没

网友:
有这么奇葩的机器?  还为遇到过     期待楼主的福音

网友:
我当初也怀疑南桥 啊加焊了还是不好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关上又可以了,告诉你有几个电容短路了,在南桥底下,RTC有电没

RTC电路查过了没有电容短路 纠结啊

网友:
把RTC晶振换了试试

网友:
换一下BIOS本体,或用示波器看不能开机时1脚片选信号是否有波形,5脚数据波形是否正常,如果波形正常就不用考虑BIOS,按时序修吧

网友:
你测过RTC到南桥的电路没有,南桥有没有工作,你查RTCVCC,光会加焊有毛用,要分析电路呀,你就那几把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