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装不上 win7

楼主(2013-06-23):
win7 pe  也进不去, 刻的win7启动也进不去,什么情况,用更新bios吗?

网友:
新机原装w8系统吧

网友:
台机装不了WIN7,你不会是老机吧,32位的CPU,肯定装不了。

网友:
谁说新机装不了WIN7,新机如果是WIN8系统的话,肯定无法直接GHOSTWIN7,只能装64位的系统,新机重新分完区后用安装版64位WIN7装吧,这样简单点,不懂的找度娘。

网友:
配置就算不好。pe还是可以进的呀

网友:
可能你的pe版本兼容性差,换个版本试试!之前我装w7试了好几遍都不行,最后拿别人的优盘不同版本的就装进去了!希望可以帮助你

网友:
可能是你这个版本不支持

网友:
win7 pe  也进不去 提什么呢?

网友:
可能是你不支持

网友:
多试几次  用光碟或者U盘启动PE安装

网友:
可能是你的BIOS里设置不正确吧。

网友:
可能是你不支持吧

网友:
不行就DOS下分区 手动GHOST做系统好了再不行硬盘拆了放到别的机器上克隆完毕换上

网友:
换个U盘 和版本  试试

网友:
光盘问题。。或者pe问题。。一般不可能进不了pe

网友:
换个PE试试!!

网友:
直接用u盘可以把,找个8GU盘直接安装

网友:
用习惯了u装系统简单。量产

网友:
U盘的PE也进不去吗? 换个试试

网友(2013-12-26):
换个PE 启动盘试下,可能是你的BIOS设置不正确

网友:
BIOS 没设置好的问题

网友:
换个盘试试吧,或设置不对,硬盘重新分区格式化应该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