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手机电源开关问题

楼主(2013-06-23):
焊了一下午了。开始焊成功过一次,连锡了,上电池就自动开机。关不了机。
最后直接焊不上了。开关上的引脚太小了。引脚又在开关底下。只有风枪吹。
没办法。发贴求助各位大师。帮忙解答下。

网友:
用风枪在底下吹

同意这种做法,好多小开关类的都得这么干,直吹会把开关吹坏的.

网友:
朋友你焊锡太多了   两边都上锡  风枪预热 快速干掉

网友:
旋转风的是不是对焊塑料插件伤害小点

网友:
先用风枪吧底板吹热,再用烙铁焊开关;直接在底部吹热底板上的焊锡融化,这个有点难;一边在底部风枪加热,一边用电烙铁焊开关。直接吹开关的话开关受不了

网友:
技术活 焊锡多了点

网友:
我个人的感觉是一个熟练过程,板先做好旁边的元件保护,不管用泵式风枪还是旋转式风枪,主要掌握好温度。
    用风枪向开关焊点位置加热,感觉或者用摄子在焊点上感觉,锡充分熔化后,迅速准确的把开关放到焊点位置,一两秒就可以了,温度合适,一两秒钟一般是不会把塑料吹坏的,其实是一个熟练过程。供参考。

网友:
先在开关两个引脚镀上一点锡,之后再板子上开关引脚两个焊盘上其中一个加点锡,其他三个焊盘拖平,之后开关对好位置,用烙铁把上锡那个焊盘的锡融化,之后焊接接可以了,用尖头烙铁,刀头烙铁的话,用烙铁尖也一样的,如果实在不好焊接的话,将板子斜立起来,之后一个一个引脚加锡,之前在开关引脚上镀有锡,焊接起来方便的多。

网友A:
那两个引脚小得几乎看不倒一两毫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引脚小得几乎看不倒一两毫米

呵呵,我知道的

网友:
试试这办法行不:焊嘴碰接到要焊的焊盘上,停留几秒钟后,锡线碰到焊嘴与焊件间,让锡线熔一丁点上去,温度够高时就会自动走进缝隙内的...其它都一样焊就行...只要有足够高的温度,锡点才会完美且光滑...

网友:
只能是风枪的干了

网友:
风枪烙铁都干过的飘过   多买几个开关 不值钱的  多焊几次 熟了就没问题

网友:
你用的什么烙铁 936么  烙铁头有弯的  尖的 扁的  我个人比较顺手扁的  开关反面向上 两个焊点镀锡 两个焊点之间的铁外壳也略略上点锡  主板焊盘 风枪加热 烙铁扫荡  都不留锡  两边两个透孔上反面上锡按键放好 烙铁反面加热 两个过孔先焊好  两个焊点 烙铁头弄个小锡珠很容易搞定  中间加个稍大锡珠 将按键外壳和主板焊好 很牢固  按键也不用担心热风吹变形   过程感觉化锡不顺可用风枪200度左右 预热 边吹便用烙铁焊 容易很多   步骤繁琐 不过手工不熟的话 比较保本 呵呵  熟了 镀锡 风枪  OK

网友:
手机的确不好焊啊 我业余的 焊笔记本还行  试了下手机  风枪比较容易操作

网友:
这个不能用风枪,用了会吹坏开关,直接用尖的烙铁头,很容易搞定的,这个在修手机当中还是小意思呢

网友(2013-08-02):
直接用尖的烙铁头,很容易搞定的

网友:
直接用尖的烙铁头,很容易搞定,风枪会伤及周围另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