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QPL-AM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DO.98.CC循环跑

楼主(2013-06-23):
P5QPL-AM
主板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DO.98.CC循环跑
这是困惑我个把星期的问题,一直没得到解决!第一块板,我收的一块板,换IO后,DO.98.CC
DO.98.CC  E1上内存,电压从1。5升到1。8,一路小跑,接显示器,点亮,进系统,测试,sata,口硬盘,读数据慢,用IDE口,正常,但是网络不行,换网卡,换接口,都不行,怀疑,南桥问题,放在一边没打算修了。
第二天接客户一块P5QPL-AM 的板,也是跑D0 98 CC的板,心中大喜,二话不说,先换IO,上电测试,奶奶的涛声依旧,还是怀疑南桥坏,不搞了!
今天又收到一样的这种板,不触发,经测试南桥短路,花了二十五,买了个南桥,做上去,上电测试D1,心中大喜,以为好了,上内存,又跑D0 98  CC,循环着,我崩溃,气疯我了,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这帖还加分,草风不是误导别人吗

网友:
会不会不是主板的问题。可能你的诊断卡,CPU,内存什么的不稳定。

网友:
不会呀,是主板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可呀,这个我还没研究透呀,现在修板还只处于一个供电级别呀!

网友:
刷个最新的bios试下啊

网友:
BIOS也刷过!

网友:
最高最低版本都试过!

网友:
查下内存插口到北桥数据线。。。还有8.2K电阻

网友A:
这三块板子是不是都用一种的CPU和内存测的。换其它的看看。第二点把网卡拆下来或断开网卡的电源脚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你买的南桥是不是也是坏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三块板子是不是都用一种的CPU和内存测的。换其它的看看。第二点把网卡拆下来或断开网卡的电源脚看看什么情 ...

网卡都拆了,现在办焊北桥!

网友:
为了证明南桥不是坏的,我把那个能跑过点亮的南桥拆下来,植球再装到这块板上还是涛声依旧!

网友:
有时间我要把北桥也拆下来,换过去看看!

网友: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是时钟虚焊了!加焊就好了、

网友:
换个IO吧 ! 我换了 就好了

网友(2013-07-25):
这问题基本就是CMOS芯片边上的822小排阻的问题!!!

网友:
华硕的通病问题就是822排阻,可以加焊直接换了。

网友:
期待楼主搞好的福音 记得分享噢 。。

网友:
同意 16 17楼意见,查看华硕 通病  822排阻 修这个问题不少于10个了。

网友:
干北桥!干北桥也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
没修好,卖垃圾了!让大家失望了!

网友:
BIOS 边上  IO边上的 3个 822  都换过了 还是不行...悲催..

网友:
查下系统管理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