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电源高出标称值多少算是正常?

楼主(2013-06-23):
一般电流大的电源空载时都高,但高出多少算正常对用电器没危害呢?我有几个标称5V4A的,实际都5.6V了。这样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点评):
对ATX电源来讲,+-5%是允许值,但是如果对电瓶充电器来讲,这一规定不成立。

网友:
你这个还不算高,上次有个电源辅助5V空载到了11V吓坏我了,我修了二天没修好,该换的都换了,最后接上负载,各路电压正常的很,我崩溃了!

网友:
基本上都+- 多少%的,有个范围值的

网友:
不过负载要是小的话电压要是高对负载就有危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