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02e液晶显示器怎么修

楼主(2013-06-23):
飞利浦液晶显示器故障为灯不亮,拆开检查为驱动板坏,没有3.3伏,5伏为4.9伏,因为没3.3伏去掉驱动板,量高压一体板上有3.2伏,量去高压板的供电为15.6伏。可以确定为驱动板坏了,想要用通用驱动板替换问题就来了,按键板是触摸式的不知道怎么改按键板,有人改过么?没办法只能修驱动板,查到一个管子坏了,是三脚的像三端稳压器一脚接3.3伏,中间接地,另一脚接rtd2545lh的17脚,有人知道是什么管么?大家遇到后怎么做,高压一体板的电压我感觉好像也不对,你们说是吗?

网友:
中间脚接地???  这脚应该是输出3.3的吧  建议楼主跑下所谓这接地的脚的线路

网友:
估计是1084或者1117

网友:
跑下线路,在找管子的资料,确认

网友:
触摸的按键没法用在通用驱动板上 我们原来都是给客户改个开关在外面  前提是客户同意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先问一下rtd2545lh的17脚电压是多少?坏的管子不知道是什么!上面的丝印为:上行shi210148da 下行9tb0221在网上查不到是什么型号,有哪位知道么?我感觉rtd2545lh的17脚电压为1.8伏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oe81rge574d

搞不定 就只能让淘宝拯救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