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4 新用户激活 点不了 同意

楼主(2013-06-23):
刚给客户换的触摸屏 也不知道他搞了什么 ipad不能进了 要重新激活

于是我上itune注册了apple id 用apple id登录 前几步都顺利 到了显示 “条款与条件”这一项 右下角的蓝色同意按钮始终无法反应

网上查了下 有相同案例 但找不到答案

不是触摸屏有死角 前几步用键盘布局 这个角位是可以点的

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ipad 自己也没用过 呵呵

网友:
应该先咨询IPAD客服吧

网友:
你确定换的屏没问题吗?我以前帮别人换过一个联想智能手机的屏也是有一点地方点不到,后来发现地屏不行。

网友:
貌似屏的问题,以前我被一台台电的搞死了,最后重新去别家买了个新的,换上去OK了!前前后后时间花费了8天!郁闷,赚点钱不容易,有黑心的配件商,更不容易啊!~

网友:
触摸屏质量有点差

网友:
觉得屏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不会是屏的问题 因为键盘按钮 这个位置是可以用的
有没有直接联机激活的方法

网友:
可怜的娃,,,,,

网友:
IPAD这么难搞呀

网友(2013-07-31):
小生有礼了!你应该校准一下屏幕!

网友(2014-03-04):
请问最后解决了么?

网友:
遇到相同的问题,确定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主最后怎么处理的?搞好了吗?

网友:
用爱思激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