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几台机器

楼主(2013-06-24):
第一台:IBM T40
故障现象:插电源适配器开机进入系统后,屏幕右下角出现电池模式和电源适配器模式图标在反复不停的自动切换,导致屏幕一亮一暗。
故障分析:依以上现象来看,可能是电池、电源适配器识别信(-EXTPWR)不稳定造成的,迅速打开图纸如下: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EXTPWR这个信号是低电平有效(也就是说,只要这个信号为低电平的时候,就表示适配器已经插入,如果这个信号为高电平,就表示适配器被拔出),它是通过VCC3SW上拉,同时受控于Q32、Q73两个N沟道场管,只要这两个管子其中任意一个导通,都会把-EXTPWR这个信拉低。
   正常情况下,当我插入电源适配器时,在公共点前面会直接产生一个16VSRC电压,这个电压经过D9(这是个12V稳压二极管)之后,(减掉稳压二极管的压降)应该还有4V左右的高电平,直接加到Q73的G极,(饼哥前两天讲课时说过,N沟道的管子,只要G极大于S极4.5V时,D--S极会完全导通),所以这4V左右的电压是完全可以让D极的-EXTPWR信号变成低电平的,
    实际测量,当插入电源适配器后,D9的第1脚有17V电压,Q73的G极只有1V左右电压,问题出现了,这个电是不能使Q73完全导能的,这就是系统老是检测不到适配器的原因,那Q73的G极电压为什么会那么低呢?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D9稳压二极管坏了,或者是R741限流电阻阻值失效\C806电容漏电.
     最终拆掉C806电容后,一切恢复正常.....
第二台,联想B450
板号:纬创LA14,集显
故障现象:不触发.开关脚有3.3V电压,按了开关后,开关有脚有高低高电压跳变信号.
分析:从故障现象来看,范围基本锁定在EC\SB的待机条件上面,迅速找到图纸,准备先从EC的待机条件开始下手,(因为远程课上刚好讲过),这款机的EC是WPCE773LA0DG-GP,测量102脚AVCC\ 93脚AC_IN#\ 77脚和79脚32.768K\ 85脚ECRST#.....这些电压信号均正常,当测到94脚LID_CLOSE#这个信号时,发现这个脚没电压:

这是个休眠开关信号,低电平有效,于是迅速将此引脚挑起,使其处于悬空状态,再测此脚电压,已经恢复3.3V正常,处时按下开关后,电流一下上去了,就这样直接装机了,

第三台,HP DV3700,
经典故障现象----开机显示6画面:

这个故障,呵呵,对我们来说是相当于送钱上门的,地球人都知道怎么做了...这里我就不多加描述了...

为分而来,欢迎拍砖!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是显卡问题

楼上的图片好有个性

网友A:
LZ老鸟了。不加分。

网友B:
楼主实践经验这么丰富,没想到还要参加迅维培训。培训的科目不是笔记本吧

网友:
还在黑夜中奋斗的孩子们  。加油  不错  都很上手了 已经不是什么新手了  LID_SW# 你没有排查是什么拉低了??

网友:
LZ 绝对的老鸟!

网友:
看样子是老鸟不错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学习了,讲得也非常清楚明白,再次感谢!

网友:
为什么不说6画面的问题呢? 是bga显卡修复的吗?

网友:
名师出高徒啊.

网友:
钱好!!收!!技术难精啊!

网友:
这还不是老鸟...思路很明确...

网友C:
显卡虚焊,做维修的都知道!加焊就好了,报个换显卡的价,呵呵,大家都懂的

网友D:
楼主太谦虚了吧   这样也叫新手

网友:
楼主 真谦虚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LZ老鸟了。不加分。

你咋知道我是老鸟呢?我还刚报名远程培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太谦虚了吧   这样也叫新手

本人如果单从维修方面来讲,确实做了有些时间了,但是从技术方面讲,本人的确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虚焊,做维修的都知道!加焊就好了,报个换显卡的价,呵呵,大家都懂的

确实是这样,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实践经验这么丰富,没想到还要参加迅维培训。培训的科目不是笔记本吧

参加培训是为了加强一下理论基础知识,接受培训的是笔记本维修。

网友:
第二台,联想B450你把LID给挑了起来岂不是人家的本本再也不会休眠了吗 和上屏 屏还是量的啦,我觉得还是查查看看是哪把那一脚拉低了好

网友:
合上本子不休眠人家不找你??

网友(点评):
LZ说了客户不介意的

网友:
佩服楼主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有楼主的功底,太忙了,没时间去研究了。

网友:
反正客户不介意,我也懒得查,时间就是金钱,花些时间多修几台机器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咋知道我是老鸟呢?我还刚报名远程培训呢!

远程
我是19期的,几天都在讲什么我清楚的很哦!

网友:
楼主   就应该这样跟 客户说     不要费那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