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键经常无法切换输入法

楼主(2013-06-24):
     快捷键经常无法切换输入法, 右下角的输入法图标在,就是打字时无法用快捷键切换,只能用鼠标点。
不知道是那的问题!

网友:
换系统吧,虽然一点麻烦。但是有用

网友:
随便问一下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可以重新安装输入法试一试。随便在测试一下键盘是不是好的。

网友:
是不是键盘坏了,改个快捷方式试试

网友:
键盘坏了

网友:
不管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 再插一个USB键盘试一下 就知道问题了

网友A:
台式机 键盘绝对是好的    换系统 是可以  快捷键经常无法切换输入法  那是为什么呢? 除了装系统 还什么办法不?

如果硬件没问题 那就是软件的问题 那最大嫌疑不就是操作系统吗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输入法 是其中的一个输入法不能切换 还是所有的输入法都不能切换 如果是系统的问题 除了重装系统 不会再有

网友:
切换输入法的快捷键乱了,在输入法设置哪里更改热键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 键盘绝对是好的    换系统 是可以  快捷键经常无法切换输入法  那是为什么呢? 除了装系统 还什么办法 ...

所有的输入法都不能切换  没有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