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拆主板显卡 电容 MOS管的问题

楼主(2013-06-24):
我什么都不懂,不过很好奇,也想学习,想知道一般主板显卡上的 电容 MOS管都是用什么拆焊的? 我曾经尝试了用内热、外热  40W的烙铁,失败了- - 电容上面的锡一点都不动,难道是未达到熔点?那为什么网上买的焊锡丝这两个电烙铁都能融掉,难道主板上的焊锡跟买的焊锡丝不一样?还是说有其它原因呢? 求 解答

网友A:
电容脚加助焊剂,用60W的电烙铁拆或者用936焊,936温度调到400左右就行了。MOS管是用850热风枪拆的。
有铅焊锡
由锡(熔点232度)和铅(熔点327度)组成的合金。其中由锡63%和铅37%组成的焊锡被称为共晶焊锡,这种焊锡的熔点是183度。
无铅焊锡
为适应欧盟环保要求提出的ROHS标准。焊锡由锡铜合金做成。其中铅含量为1000PPM 以下!

网友B:
一般烙铁头和焊锡丝就可以了啊,只要你能融掉焊锡丝就可以了,可能技术不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烙铁头和焊锡丝就可以了啊,只要你能融掉焊锡丝就可以了,可能技术不到位

焊锡丝可以融掉,但是主板显卡电容 MOS管上的焊融不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容脚加助焊剂,用60W的电烙铁拆或者用936焊,936温度调到400左右就行了。MOS管是用850热风枪拆的。有铅焊 ...

那40的电烙铁 不行吗? 是温度不够的原因吗

网友:
MOS管的两边引脚都弄上焊锡丝,然后左右左右轮流着用烙铁头点MOS管的引脚,力道朝MOS管方向,大概一分钟左右MOS管自动脱落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40的电烙铁 不行吗? 是温度不够的原因吗

是的 温度不够

网友:
温度不够,不是恒温烙铁的话你就得等久点,而且还得加点焊锡进去帮助传热

网友:
朋友这得多练,拆电容的话往原来的焊点上摸点焊油,然后在焊点上熔点你的新锡再拆,不知道这样说你能明白吗,表达能力不好,还有烙铁用恒温的,MOS管可以用风枪最方便

网友D(2013-07-24):
引用 网友A:
电容脚加助焊剂,用60W的电烙铁拆或者用936焊,936温度调到400左右就行了。MOS管是用850热风枪拆的。有铅焊 ...

真的学习到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学习到了 谢谢

不用谢 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你呀。应该去迅维里学习学习

网友:
加点助焊剂应该就差不多了

网友:
40的电烙铁 不行, 是温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