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按F1,换了电池没用

楼主(2013-06-24):
台式机,之前设置好了不需要按F1,但是只要断电一次下次开机就要按F1,里面电池换过了,是什么问题

网友:
查一下触发电路啊。。。。。

网友:
看看具体F1提示什么意思,也不一定是软驱或者时间的问题。

网友:
硬盘报SMART BAD 也会要按F1

网友:
是不是电池接触不良

我遇到过两例都是换了新电池 仍然要按F1 后来发现是电池与金属弹片接触不良

网友:
遇见过,新电池,测主板背面触电,没有3.3V电压,用来判断电池座是不是有问题,换个好了
还有个测有3.3V电压,是雷击过的,不会修。也就没管他

网友:
有些板不插键盘也是

网友:
有时CPU风扇有问题,转速不够,也会提示要按F1,主要是看要按F1是什么提示

网友:
我 也 有个老机器这样到现在还没解决

网友:
主板漏电

网友:
给点有价值的啊

网友:
刷主板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