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31开不了机,开机键,F12无线键同时闪烁,

楼主(2013-06-24):
电池,内存,硬盘,光驱全部拆下接适配器还是一样的反应,开机键和F12无线快捷键同时闪烁,闪一下CPU风扇转一下,大侠们谁遇到过,指导修好,重谢~!

网友:
AMD的吧 这个应该是北桥虚焊了 或者CPU座有问题

网友:
这种。。一步步来。。慢慢查。。供电。。信号。。等。

网友:
电流能到多少?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的,不知道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