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G465 显卡型号 感谢!

楼主(2013-06-24):
一台G465 开机不显示,被人动过显卡,北桥。检测发现显卡供电无1.8V  管1.8V转12.8VGS MOS管电压OK  但是还是不显示, 果断换显卡,还是不限 ,最后发现奶奶的 显卡被别个换了别的型号。在论团上看到B465显卡是216-0809024  于是找一个AMD 216-0809024 上上去 开机显示 。客户拿回去 几天就黑屏,重做还是黑屏。又在料板找一片AMD 216-0809024 客户那会还 用几天又是黑屏。 现在怀疑可能是显卡型号不对 导致的烧显卡。
希望知道的朋友帮帮忙。看看这个机器的显卡到底是什么型号。

网友:
板号是NAWE5 LA-5753P REV:1A  显卡限号是不是AMD216-0809024 或者ATI216-0809024 或者是其他型号  感激不尽!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去问问淘宝上面卖板子的不就知道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