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X怪病。求助。

楼主(2013-06-24):
拿到手不通电。拆机看鼓了俩个电容。换掉之后通电无显示。背光不亮。电压正常。求指教。本人新手

网友:
通电无显示,可以看一下指示灯是不是亮了?测一下屏供电有没有?再测一下ONOFF信号有没有?外接灯管试一下高压板是不是好的?

网友:
高压条或是的灯管测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好的,3.3正常。屏供电正常。指示灯也亮。就是无显示

你外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好的,3.3正常。屏供电正常。指示灯也亮。就是无显示

屏线呢   先确定屏是不是好的   屏是好的话 就可能是BIOS了
三星的 BIOS 坏的多

网友:
是高压坏了。带不起负载。高压的那个大的变压器容易坏,如果没有代换,可以改个高压试试。VCC用二极管的输出端就可以了。我改过,成功。

网友:
943碰到灯管不亮的都是高压变压器坏了,换一个就好

网友:
943的高压变压器很好买,原因就是943的变压器坏的多。

网友:
高压问题,加条高压条就好的,改过好多

网友:
这个我遇到个   这个高压板保险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