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内存不过!56脚对地组值不一样!

楼主(2013-06-24):
一块看不出牌子的845板子,内存不过。电压2.6V,代码有时候跑C5。 测量内存槽旁边的一排电阻,其它的阻值都是655,有一个脚却是59。 把电阻100拿下来后,测通往北桥的阻值正常都是656,单是通向内存槽方向的对地阻值是59也就是内存槽的56脚。想问下接下来该怎么查?

网友:
C5不过先刷BIOS

网友:
FB端电压多少正常?

网友:
都到C5了,换个内存试下,不行查北桥内存控制器,打下数据线和地址线的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