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1PME-S2 接上CPU供电无法开机

楼主(2013-06-24):
GA-M61PME-S2  接上CPU供电无法开机
拔掉CPU供电 可以点亮! 有的时候CPU供电摇一摇也就可以开机!之前是开机掉电!!!请高手指导一下!
有设备!基础新手!

网友:
你的说法很模糊     是不是12V短路?

网友:
大概有漏电保护的地方

网友A:
用哄抢加焊了一下 I/O芯片!暂时好了! 不知道装机后是什么情况!

网友:
测CPU供电电路有没对地短路,如无短路加焊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哄抢加焊了一下 I/O芯片!暂时好了! 不知道装机后是什么情况!

加焊能好 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