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棘手问题 高手赐教

楼主(2013-06-24):
CQ40机器来的时候PU501控制的1.09V这一路的上官烧胡了。换了上下管 电容  芯片换了两三个就是只出一路供电有1.5V 没有1.09V。 两路开启都有,反馈电路没有断路的地方,Bst静态有4.7V。求大神帮忙!!

chinafix.com.cn迅维网_la-4102p_dis_0225已确认是HP CQ45 DV4 PCI-E支持BIOS跑码.pdf

网友:
断看负载看一下。查一下负载有没有短路什么的。

网友:
查下反馈电阻哦

网友:
反馈电阻都和标称阻值一样 也没有断路的地方

网友:
负载都断开了 正好电路上有节点 我都给断开了 就是不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