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cq40

楼主(2013-06-24):
接了一台cq40集显的机器。没有待机。量3v5v电感只有10几。把3 5v ic拆了就好了。于是换ic,换上以后测量对地是100多。感觉正常了就加电,但是还是没有待机。没有3v5v,断电后量3v5v电感,有恢复成开始那样只有10几了。在5v电感那里用烧机法,电流正常,再量电感的时候又对地100多了。郁闷。没思路。求哪位大哥大姐给点意见
补充。电感对地值经常变。确定我的万用表是好的

每次短的时候把电感取了,都是红色箭头那个位置短。3v也是这样,短的时候3v5v同时短。

上面转换的地方我都断开了。
而且3v5v ic只有供电脚有19v。别的脚都没电压

网友:
拆掉MOS管啦

网友:
电感阻值经常变,换电感后面的电容试一试。

网友:
感觉像是MOS管的问题,把上下级管都换了试试吧

网友:
MOS    加点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后面的电容 是不是起到 待机线性电压滤波输出作用呢 这个电容短路失效的话 也会造成电感电压不能输出 ...

电容是滤波用的。主要是给供电输出滤波,好像不是给线性电压滤波。。。

网友:
也可能上管击穿,19V电压串进电源管理芯片,击穿芯片引起阻值偏低。更换芯片没换MOS管又再次击穿。

网友:
这是正常的,通过电后阻值会小一些的,不过也不会短路的,过一会机器里面的电放完就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