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3-06-24):
LG电视型号32LC2R-CJ ;故障是亮出图像,点一会图像就没了声音什么都有灯都亮,但是都的点到1一个小时左右就不好使了关了在开还好使。问下这什么问题啊
问题

网友:
那要看一下背光供电取哪的电压,对该电路电容先进行代换。

网友:
补充一下,并不排除背光保护引起的。也就是说灯管有问题等等,那要根据测量数据才能下结论。

网友:
缓存查压一下,有可能缓存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