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恒进HD5450进系统超频率

楼主(2013-06-24):
  昨天接到一台主机,客户要让做系统闲运行的慢,那就做呗,做完后事来了,到该显桌面的时候超出频率范围,以为小事啊,进安全模式改下分辨率就行呗,可是进去后改完重启毛病依旧,我去,蒙了,换系统毛病依旧,清理显卡和插槽毛病依旧;拔下独显插集成上没事,换个独立显卡也正常,怀疑独显有毛病,本卡不是新的质保过,迪兰恒进HD5450的,当时看驱动了驱动没事也是HD5450。
  这种现象有哪位大神遇到过?是不是显卡显存颗粒有毛病了?还是说驱动不对头?可是驱动上我这新的显卡可以使用,一点事没有。懵了

补充内容 (2013-6-25 09:35):
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不是说生意上的解决之道

网友:
叫客户换显卡。就说他显卡之前就有问题的,所以电脑运行很慢。不行就进安全模式把显卡禁用了。让客户用集显。

网友:
  前几天又送来一个主机,也是这情况,后来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这么耳熟呢),把他的显卡驱动给卸了,又重新驱了一遍显示就正常了,但是说呢,驱动不改的情况下在我这超频可是在他那显示就正常,分屏器卸过单独一对一也是超频,唯独没有换VGA线本人懒蛋一个但是说VGA线不会挑机器吧,新手遇到的问题还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