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MRST#很疑惑 是南桥的问题么 求救

楼主(2013-06-24):
联想SL410K  不触发 待机3.3v 5v 正常 EC是 IT8502E  RSMRST#这个信号由IO发出到南桥 中间只有一个10K的下拉电阻  拆掉电阻电压就起来了3.3V  上上电阻就是0.45V 电阻换了 也这样 是为什么呢? 南桥坏了么?为什么拆掉电阻电压就起来了呢?不解啊 !!

网友:
EC到SB如果只有这个电阻的话就是SB坏了!

网友:
电阻阻值正常不哦  你把R281和R246对换,试过么?  如果还是一样,但能开机正常使用,我觉得没必要去那些芯片了。

网友A:
不上电阻试试看正常开关机不

网友:
我从料板上拆了个R281上去 也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上电阻试试看正常开关机不

不上电阻也不触发
没有示波器不知道跳不跳变

网友B:
昨天刚修了一个410K集显的,EC不读bios,拆R246后,RSMRST电压正常,最后换EC解决的,ite8502。。。

网友C:
先测量电阻是否贬值了,还有就是所有待机电压是否正常产生,(具体机型不同,有些机不单只有3V5V ,还有其它电压)最后才下南桥也不迟

网友:
南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刚修了一个410K集显的,EC不读bios,拆R246后,RSMRST电压正常,最后换EC解决的,ite8502。。。

谢谢 EC换过了 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测量电阻是否贬值了,还有就是所有待机电压是否正常产生,(具体机型不同,有些机不单只有3V5V ,还有其它 ...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我觉得还是ec 问题 是ec 拉低了 电压

网友:
IO到南桥是否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