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输出电压12v变5v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6-24):
图片没拍,有相关维修经验的朋友可以简单说下,感激不尽。

网友:
开路还是在路测量的?

网友:
在路。主要量12v电路的电容和二极管,均5v

网友:
楼主什么机器?有图纸就好修了。

网友:
电阻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是不是量错位置了... 12V 可以在通向高压部分的电容正极上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