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1SE 无U供电 重复掉电

楼主(2013-06-24):
  华硕F81S   很蛋疼啊 之前拆开是进了水 触摸板这里下去的 到充电电路这里  清理完 插电  待机0.06 南桥微烫  换之  问题又来了 插电自己上电 到0.32 掉电 又上电  又掉  重复这样  测得 各大电压都有了 唯独是U 供电没有 U 是好的  已测   由于没图纸 也不好修
CPU 供电芯片为ISL6266A  现在就想大师帮忙分析下这个芯片是怎么工作的

vcc有19v  22脚VDD有  23  24 开启信号木有 37VDD 木有 44脚VR_0N 有3.3v
就想问下 这个工作条件 是先有哪个然后再有哪个 菜鸟 分不清先后啊  郁闷

网友A:
查一下各路电压是否正常。。可能还有微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各路电压是否正常。。可能还有微短

我都说了 各大供电都正常 除了U  我现在是想大师帮忙分析 这个芯片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B:
楼主20脚的VIN有没有???

网友:
5PIN 20PIN 22PIN 26PIN 31PIN 36PIN 44PIN 47PIN 48PIN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20脚的VIN有没有???

肯定是有啦

网友:
论坛里面图纸和点图好像都有啊,你找找看看

网友:
你在仔细看看,我有说吗?我说的是这些脚位要查,而不是从五脚查到48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