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奇怪故障求救

楼主(2013-06-24):
索尼 61212T  MBX-224  进水机器 机器能开机 按开机键能开  不能关机  系统到安全模式和正常启动步就不动  IO芯片腐蚀掉个脚  换IO后 能进系统  但是键盘大部分不能用  重新补焊IO后  又到安全模式和正常启动步就不动  BIOS不认光驱和U盘 键盘接口到IO没有断线的  阻值正常  哪里问题

网友:
南桥和EC   bios都刷了   又换一个IO芯片还是一样

网友:
进水的机子不能随意的就去把桥做了

网友:
楼主,你说的机器是  SONY VPC EA  吧
你看看IO芯片下面有没有断线,
再看看南桥反面的保险有没有断,还有南桥上方的 F12

网友:
换下南桥看一下

网友:
机器现在能点亮   不能关机  键盘不认   外接USB键盘好用 和南桥没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