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是被电很害怕!

楼主(2013-06-24):
刚学会修液晶显示器,发现修电源板老是被电,电流还很大,被同一块板子电了几下,手都被电了一个针眼大小的动,被电的瞬间差点给板子摔坏,,看视频教程已经用电骡贴给300V大电容放电了 300V掉成几伏了,可是还是被电,搞的我很还怕。那个高压板不是瞬间产生1500V 稳定电压800V的么,断电后放了300V大电容的电,高压部分还有没有电了??有,怎么给放了,没有,又是什么电的我?

网友:
细心点呀 我没有被电到过

网友:
拿个灯泡放了电再修嘛。

网友:
本人新手一个,也想学维修,来看下怎么搞,以后得小心点了

网友:
高压板上也有大电容啊。。。。你只放300V的肯定挨电

网友:
被电几次就不怕了,修电脑的谁没被电过

网友:
每次通完电都要用结果线的灯泡去给300v电容放电,一直到灯泡不亮了为止,这时整个板子都不会再有电的,放心吧12v、5v电不死你的

网友:
搞维修一定要“胆大心细手稳”!
只要断开220V,板子上的电都没啥大危险。
找出被电的地方,看看就明白了,下次就不会被电到了。

网友:
我感觉楼主很有喜感!  8楼说的没错

网友:
下掉电池后按开机键进行放电试试

网友:
细心点,分好热端和冷端,冷端的如果被电那是静电,把脚拿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我觉得电过后,很爽的。

网友:
我老被电烙铁烫到

网友:
我也是新手,但是现在为止还没被电过,这东西,知道哪里是高压,就不去碰它,小心为好

网友:
我从自学修ATX 到修液晶 都没被点到-.-
就第一次用螺丝刀碰了一下大电容
差点吓尿了╮( ̄▽ ̄")╭..... 之后买了个灯泡 嘿嘿

网友:
前几天烙铁尖猛的碰到了手指...尼玛 立马疼啊...就是蹭了一下 范围很小

昨天一米粒大的锡滴到了手背...尼玛 直接起了泡....

最近两天很倒霉啊

网友:
电电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