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师傅们 那笔记本键盘3个键不灵如何修 ?谢谢

楼主(2013-06-24):
请问师傅们  那笔记本键盘3个键不灵如何修 ?谢谢
我接到有台笔记本 键盘3个键不能用  请问这个怎么修  ?谢谢

网友:
换键盘试试吧!键盘怎么修阿 !小生还没修过键盘呢?

网友:
键盘按键不灵.卡键.连键都是整套键盘换了!键盘修不了!

网友:
直接换键盘

网友:
去专门修键盘算了

网友:
修啥,一个键盘就60左右,你给客户修一下收多少,过两天出了问题,就够你喝一壶了

网友:
键盘怎么修啊!直接换键盘

网友:
直接更换,就是选择

网友:
直接换了   还修?

网友:
不用修直接换

网友:
键盘没有修的,,直接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