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来分享下,那种电脑坏的多

楼主(2013-06-24):
先分享下,自我感觉,那种单桥的主板容易坏,那种机箱电源差的硬盘容易坏,AMD芯片的笔记本容易坏。国外图纸资料,国内生产的笔记本容易坏,像HP的就比较突出。另外说下,自我感觉神舟的电脑只要不是太便宜的,质量也过硬。

网友:
HP不是国外的么,其他赞同

网友:
HP商用机还可以,搞了一个机房用了80台,马上过3年保了,真正惠普的问题出现一次,主板卡LOGO,换了主板一片。其他的故障出现几次,都是硬盘给闹的,希捷、西数都坏过。家用笔记本曾经搞过一批5台,3台都在一年内返修了,换了3张屏,坏屏都是LG的,保修后都换成三星了,而且是连AB壳一起换。有一台还出现显卡故障给换了主板。总体来说,质量一般,但售后服务很好,价格很便宜。

网友:
其实,国产联想的和台湾宏碁的本子出故障的也蛮多的,修了一些联想的,发现机器外壳用料和排线插口用料不是一般的差,每次都特地小心的拆。不过,搞的不好咱们维修的才有饭吃,是吧。

网友:
错,大错特错,什么买的多就坏得多,很多是人为或非人力故障

网友:
笔记本经常玩大型游戏的显卡坏的多!

网友:
华硕主板最垃圾,尤其是咖啡色的大板,有复位不跑码的直接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