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50D -01B 开机屏幕不亮 外显正常 反复重启内屏亮

楼主(2013-06-24):
东芝L650D -01B  15.6寸 黑色   开机自带屏幕不亮 外接显示器正常 反复重启N次内屏亮   内屏不亮的时候用外屏一切正常。 做过桥 显卡 都无果 液晶也换过  屏线也换过。无果。头大。。。。整个淘宝无此主板卖。。。 现在也没办法换板。 求方案 思路。因为比较急    可以RMB求助。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不行加焊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