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映泰板子真难修

楼主(2013-06-24):
手上有三块映泰T880G主板  此版不跑马  有复位 测试主板供电CPU供电其中三组0.97 一组1.17(边上的一组)+2.5V_VDDA  北桥VCC1.2 ; VCC1.1 ; NB_1.8V.正常 南桥VCC1.2 , 1.2SB , 3VSB , VCC3 , V5_VREF , VBAT都正常 心想是不是BIOS问题刷了还是无果   看论坛上面别人说南桥秒杀做了就好 呵呵试试了哈还是不得行  此版IO参与CPU信号电压控制 换了IO    不行了 测试内存复位IDE复位0  呵呵是不是时钟信号没有导致无复位 换了时钟还是无果   哎 高手们指点哈怎么搞

网友:
映泰的主板,最易坏CPU旁边的103排阻和附近的芝麻管!

网友:
如果都正常还是不跑码就刷bios和桥问题了

网友:
有断线你也够折腾

网友:
0.97V电压有点低,880主板RTC电路和南桥空焊的多.

网友:
南桥做了的  我在仔细查哈RT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