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驱动板白屏

楼主(2013-06-24):
如题,屏测试是好的,现在是白屏,是台组装的
驱动板是2025L V1.3 TOP-TECH
没修过驱动板,不知道从何下手
求助
解开谜底的时候到了
我用别的驱动板测试
屏是好的
屏线是好的
然后驱动板的屏供电为0
驱动板上一个FR9886的IC

1,2脚正常
3脚电压不对
只有1.1V
现在就芯片坏了
然后
没然后了
找不到这样的芯片

屏供电的5V修不出来
就按论坛一哥们说的去了电感
电感外接5V
然后
开关电压不出来了
因为是单独的高压条
我就随便接个3V
最后
屏供电有了
开关电压有了
可还是白屏
尼玛
看来修驱动板是没那本事 了
只好换掉

网友(点评):
只有找个IC了,没有就只有换驱动板。

网友:
屏供电正常吗??

网友:
怀疑你的平线

网友:
如果屏线好的那就是你的驱动版数据不对

网友:
驱动程序不对 刷哥

网友:
查屏供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