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液晶显示器用了二三十分钟后就黑屏

楼主(2013-06-24):
惠普液晶显示器用了二三十分钟后就黑屏

网友:
是暗屏还是黑屏不显示啊?

网友:
里面电容有问题吧

网友:
用手电,照一下,看看,有图像没,有图像的话多一半是灯管和高压板的问题。。自己测测吧

网友:
暗屏就检查背光╮( ̄▽ ̄")╭

黑屏就看电源板

其实都是看电源高压一体板,,,

打开看板啊 楼主是不是修显示器的啊.....

网友:
hp的灯管爱坏。

网友:
液晶也就高压板和灯管的故障较多,查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