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画面颤抖

楼主(2013-06-24):
今天接到一显示器,画面显示,但是画面颤抖,字体不清楚,这种情况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呀,求救中。

网友:
上个图来看下

网友:
屏线的可能也有  最大的可能就是屏本身

网友:
上个图来看下......

网友:
屏本身的问题很大

网友:
是使用使用什么屏的?LG有几个屏是屏问题,部分显示器是驱动板供电不稳定 晶振不良,最多的就是屏线.

网友:
屏线    换了屏线不行  直接发板╮( ̄▽ ̄")╭..

网友:
拆开看看啊。。如果屏线就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