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不同型号都有这个问题 郁闷 0000

楼主(2013-06-24):
不同型号的联想笔记本都有这个问题怎么去搞啊,前几天是联想Y430的,问题是有3-5V电压,加电后电流为0.02-0.03-0.02就没有反应了,几天又来台联想14002的独显机子。也是待机0.02加电后0.03--在到0.02不动,这种问题怎么去查啊,,大哥们帮忙啊、有时候不知道动过哪里了,有能加电了,机子冷却后有不行了。很是郁闷

网友:
哎呀,这种问题。你重点测开机电路就ok了

网友:
这个可能后面电压的开启信号没有出来。

网友:
看看吧,这个都是仁宝的板子,有点火回路的,看看不加电的时候B+是不是也没有VIN电压了,故障原因多数是小电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