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6400白屏黑字,提示要密码?第一次看到这种加密方式

楼主(2013-06-24):
这个是什么意思,是被客户加密了吗?想进系统测试。有没有破解方法???

网友:
这是有密码???等一下看会不会自动跳下去。楼主把那些英文翻译一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对,已经加密,你是窥探别人隐私?

网友:
问客户要密码就是破解方法

网友:
这个开机密码要刷BIOS才行的了。

网友:
戴尔忒黑 把加密程序写入bios了

网友:
这种刷BIOS应该也没有用的,你找下595B的解密工具试试。

网友:
我知道,你把光驱退掉,就好了。再装上光驱,就没有这个提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