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显示是不是明显的硬盘固件坏了

楼主(2013-06-24):
这个显示是不是明显的硬盘固件坏了

网友:
硬盘是80g WD的

网友:
你进系统不就知道了?

网友:
你进系统不就知道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7600243

若能进系统我还发这贴

网友:
我碰到这种情况都是固件坏了,但我没有修好过

网友:
进PE 看看能对硬盘操作不

网友:
重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能检测硬盘不?

网友:
不是ide硬盘吧

网友:
很明显,只看到板信息,没有看到任何固件信息。

网友:
造成看不到任何固件信息的原因有:
固件坏
磁头坏

网友:
通电的时候,仔细听听是否有响声,如果,有响声的话,很有可能是磁头坏。

网友:
只能说没有识别到硬盘。

网友:
扫描下硬盘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看到罗工的解答总能学到点东西

网友:
罗工分析的很有道理.硬盘没有固件信息.多半固件有问题.听声音.用软件查看

网友:
你 检测一下吧

网友:
楼主在不确定 进MHDD一扫不就知道了

网友:
磁头没有异响,只能检测到WD电路板,没有办法扫MHDD,PE就更不行了。

这个问题没修过,好修吗?用什么工具

网友:
dos工具   下面有个执行命令,输入对应提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