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

楼主(2013-06-24):
我有一台的BGA,每次遇到虚焊的主板,拿到BGA上加焊后就开不了机了。我上风是235,下风是245。是不是下风温度高烧坏了,请大神指教!

网友:
做BGA注意架好主板,不能变形。BGA分有铅和无铅。温度不一样的。

网友:
学了两个月了  还没用过BGA   期待中

网友A:
我师傅跑了,现在有BGA也不太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师傅跑了,现在有BGA也不太会用

我还没有BGA呢,所以没法练。都有BGA了,慢慢找点废板子练练吧,应该不会太难的吧。就是积累经验,掌握好曲线。

网友:
没钱购买。几千快一个。。有钱先吧

网友:
楼主是两温区的吗?

网友(2013-07-24):
俺也想买一台

网友:
自己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