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100 接光驱 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3-06-24):
   整机 试机在进度条卡住·· CPU  内存  电源  系统 BIOS  统统换过·

只要把光驱断开 就能进了
大家见过这种问题没有····

网友:
换个光驱试过吗,BIOS里吧光驱禁用行不   搞好了请说说

网友:
换过光驱···    禁用是可以的···   用串口的也可以了  就是  并口的不行··

网友A:
并口的不行。你硬盘式啥模式

网友B:
进BIOS改硬盘启动。把SATA0设为硬盘,SATA1设为光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口的不行。你硬盘式啥模式

我是说  主板的并口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BIOS改硬盘启动。把SATA0设为硬盘,SATA1设为光驱。

硬盘是串口   光驱是并口  能设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