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通用模块问题求助

楼主(2013-06-24):
按照接线步骤接好线后,5V正常,12v那里有22V 整流二级管前段12V正常,经过二极管就变22V,不知道是我接线错误还是什么问题,哥哥们告诉我下

网友(点评):
整流二级管前段12V正常 ——LZ是怎么测的?

网友:
接好驱动板屏,按开关指示灯亮了,不亮没有背光,灯管正常测试过了,指示灯一亮一灭绿色,是不是跟那个22V有关

网友:
那个整流二极管换了还是22V,二极管测试没有问题两个角柱形的

网友:
换通用高压,也还是这个问题,没有背光,一亮一灭,是不是12V变22V太高了

网友:
你接地没错,档位没错吧,直流档能测到整流二极管之前有电压?过了二极管就升压了?

网友:
查次级电路吧!LZ要么上个图,或是说下你显示器的型号,联想的有些都是2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