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9上内存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13-06-24):
一台三星r429I3机子,开机电流上到0.65-1.12-132-1.28-1.41。内存上波形出一下一闪既没,出现两次电流就从1.41-1.25-1.16-0.96-1.26-1.33-0.95-0.65反复这样,不上内存就不会掉掉到0.65时南桥没发出复位,minipci槽子也测不到时钟。。而且电流在0.65时,CPU电压只有0.78V。。南桥,CPU。CPU供电芯片都换过。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求大师们指教、、、

网友:
北桥虚焊了?/

网友:
内存检测不过或检测信号异常   赶下白桥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CPU座子虚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