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3-06-24):
    好几个都这样的毛病,拆开没有烧伤和明显的故障点

网友:
一般都是滤波电容。

网友(点评):
我有个长城也是这样,查不出问题,后来放一段时间又好了!

网友:
保护了,测下各个供电有短路没

网友:
电源输出保护,主要是查滤波电容。

网友:
300V正常啵?大电解性能是否良好?有无电解鼓包、漏液什么的。

网友:
一般是二次侧的滤波电容容量下降,看看有木有鼓包。

网友:
我只会修前级,后级看不懂。

网友:
很像是短路保护,测下个电源对地阻值

网友:
也有可能是光电耦合的问题

网友:
都说的不对,应该是低压整流电路,关键是肖特基二极管,我刚修了一个,风扇转一下的故障最终原因!

网友:
遇到过这个问题,前面说的对,滤波电容换一下就好了哦

网友:
也在学习维修中,呵呵,帮项一下

网友:
原因很多啊,我手上有一个啊,应该是保护了,但我没有保护IC wt7515的资料啊

网友:
我有一个长城也是这样,转一下,怎么都查不出问题,放了半个月拿出来又好了!

网友:
保护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3008-1-1.html

网友:
没有个官方答案吗?

网友:
我有一个长城原来是能起动的换了几个低压端的电容,也是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有一个电容是拆主板16V1500UF换上的,不知是不是这个电容的ESR太低了,电源不能起动?

网友:
保护了 看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电源保护动作,5V,12V,3.3V有短路,看看肖特二极管有无短路,
输出设备有无短路,看看推动管有没有击穿,或旁边的电阻阻值变大或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