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8600GT开机不显

楼主(2013-06-24):
现有一块昂达8600GT 开机不显,测试卡跑FF02,场管有两个没电压,电容也是,请问一下还有测什么吗
PS:还有那个大的封闭电感也没电压,这应该是GPU的电压吧

网友:
俺是新手,进来学习,怎么没人回答,大神呢?

网友:
场管没电压,先检查G级相连的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EN脚、供电电压输出脚电压是否电压正常。与场管相连的原件是否损坏。

网友:
楼上高手 。。。。学习经验

网友:
找到电路图 往上查看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谢谢3楼的解答,学到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