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饼哥帮忙分析同方锋锐K45A的DCIN_ON信号

楼主(2013-06-24):
此板现象为不触发,接可调电源无无电流,PMU3V,PMU5V正常,公共点DCIN无电压,DCIN由DCIN+经MOS Q4转换,开启信号为DCIN_ON,,Q4的123PIN为18V,4PIN也为18V,所以公共点DCIN为成功产生。追查DCIN_ON信号有EC PMX发出,接着查EC的工作条件,EC的供电PMU3V电压3.3V正常,32.738晶振两端有0.2V的压差,因为手上没有示波器,所以只能万用表量了。复位信号VOR#为3.3V,U28产生REF33也是3.3V。此EC没有连接到BIOS,所以认为内置程序。接着查适配器插入信号,ADPIN#低电平有效,电压为0.7V,ADIN#由MB39A132 产生,查芯片手册,ADPIN#有效是为0-0.9V,所以判断ADIN# 0.7V是有效的。EC的最后一个条件LID#由3VDDA上拉产生,3VDDA是有EC发出的DCON信号开启。所以我认为EC是在收到AINP#后发出以次发出DCIN_on开启公共点,DCON开启3VDDA. 现在DCIN_ON未发出,故障可能出现在EC上,于是找了个能上电的料板,换了EC PMX之后,没任何反应,EC晶振两边电压无压差了,原来还有压差,接着换晶振也不行,原来是有压差的。换上去的EC确实能开机的,最后无解,有吧旧的换上EC换上,原现象。此板修倒这有些无奈了,所以请饼哥分析DCIN_ON的产生需要哪些条件。
电路图

网友(2014-01-25):
大吼一声饼哥快显灵吧

网友:
饼哥放假了都。

网友:
重查DCON和DCIN-ON

网友:
现在DCIN_ON那个信号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