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3-06-24):
联想LA46 不出3V5V,自举电压出不来

网友:
查 工作条件啊 没有升压看看LDO5有没有 还有那个升压电容 还有一个二极管 如果条件满足了 就换芯片啊!

网友:
我查了  条件都具备  就是不出  3V5V    也不缺件

网友:
换升压电容试试

网友:
外面也是没有什么备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