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金河田S3008电源问题?

楼主(2013-06-24):
我是个业余爱好者,朋友的一个金河田S3008静音大师电源有问题,具体情况是能启动,风扇转。测试:12V变9.8V,5V变5.98V,3.3V正常。绿、紫线均为5V正常。辅助电路正常,怀疑是主电路的问题。因为我是第一次修电源,请问最可能是哪个元件容易坏?谢谢各位师傅赐教。

网友:
检查芯片输出脚的电压和推动管的输出是否一致

网友:
谢谢,今天晚了。明天我检查试试。

网友:
看看电容是不是鼓了

网友:
先检查12V的滤波电解是否良好先。

网友:
外观看都没问题,明天拆下测试看看。

网友:
有的电源是要加负载电压才能正常!!!

网友:
我把双二极管拆下,主变压器拆下,测试均正常。然后重新装上,焊好。测试输出电压,一切正常了。12.16V、5.23V、3.37V。但是不知道出问题的具体原因。

网友:
好像还是有点高。

网友:
看你的描述,应该是+12V整流管一脚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