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61WD不开机求救!

楼主(2013-06-24):
一台联想L2061WD液晶显示器不开机,指示灯也不亮,检查5V和15V无输出,再查15V整流管SR520击穿,因无SR520型号,只有换上SR540。通电测量15V有2.5V左右并摆动,5V大概输出0.5V左右,不正常。但是拔下电源大概7秒左右,15V和5V均能恢复正常1秒左右,电源指示灯也闪一下。求赐教。

网友:
你那台ic好像是ld7552  换个试下   不就把大一点的点容换掉

网友:
查保护隔离正不正常

网友:
艾玛....楼上是迅维学员?

查保护隔离?

没发烧吧...

各方面正常 就还芯片咯

网友:
忘能详细指导一下思路。

网友(2014-03-25):
您好。。。

联想L2061WD不开机求救!
一台联想L2061WD液晶显示器不开机,指示灯也不亮,检查5V和15V无输出,再查15V整流管SR520击穿,因无SR520型号,只有换上SR540。通电测量15V有2.5V左右并摆动,5V大概输出0.5V左右,不正常。但是拔下电源大概7秒左右,15V和5V均能恢复正常1秒左右,电源指示灯也闪一下。求赐教。

这台联想机器你修好了吗。能赐教一下怎么修好的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