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修复不触发

楼主(2013-06-24):
   同行的机器 师傅让我修  不着急  情况是这样 有待机0.4A  不触发,  拆机测量开机版没有正常电压有1.0多点 明显不正常,开始查电路图  无奈没有开机版电路图  只能用凤鸣档找 到时无奈找不到任何一个引脚 和NO/off
相连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触发道理很简单  就是拉低ON信号
    我感觉开机版上很多 三极管二极管 场效应管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拉低这个信号就可以了    第六脚就是这个信号只要他瞬间低电平就可以了 所以我在开机版上飞了一根线 直接连接到第六脚    这样开机版上就有了正常的电压  也就是on    测试可以上店了  0.34 明显卡CPU  换了换了一个CPU 试试亮了   然后换回以前的CPU也亮了 估计是接触不好导致不亮。

网友:
向楼主学习,基础好,就是难不倒

网友:
楼主的机器待机有0.4A吗?是少了个0吧

网友:
看第一个图,花了一分钟时间才看得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