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无 VCC_GFXCORE电压

楼主(2013-06-24):
    一台戴尔 N5110笔记本,能够触发,其他电压正常,只是缺少CPU集成的显卡供电 VCC_GFXCORE 电压!也就是PL4401上无电压,刷过bios无效,上下管正常!是否有人遇到相同点故障 ?

网友:
HM65 55杀,换呀,HM65不良会影响CPU不出电压PG信号,查时序,新架构不同以往,这个电压正是0。5V,我亲测过

网友:
你也没说供电芯片得没得到开启信号呢?得到开启信号没发出跟没有开启信号思路差别大了。人家怎么给你分析
饼哥说了,HM55的集显开启信号是CPU得到总线供电后发出的,HM65集显的开启信号一般是CPU跑码以后,重新发出一组SVID后发出的。如果有开启信号而没有电压问题反而好解决

网友:
  谢谢两位的回答,现在是只是没有 VCC_GFXCORE 电压, CPU主供电有 是正常的!所以说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根本不用查了!另外现在也是不跑码!你们可能没有听清楚,少的这组电压就是CPU的供电的一组电压,是 VCC_GFXCORE 电压!

网友:
目前好像还没有人能清晰的给你答案都在摸索中。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bios的问题,你必须刷一个正确的bios

网友:
刷过3个BIOS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
建议你把PU4201芯片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