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老的联想旭日150 以修复和还有疑问 欢迎指点

楼主(2013-06-24):
同行的机器 师傅让我修  不着急  情况是这样 有待机0.4A  不触发,  拆机测量开机版没有正常电压有1.0多点 明显不正常,开始查电路图  无奈没有开机版电路图  只能用凤鸣档找 到时无奈找不到任何一个引脚 和NO/off
相连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触发道理很简单  就是拉低ON信号

    我感觉开机版上很多 三极管二极管 场效应管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拉低这个信号就可以了

    第六脚就是这个信号只要他瞬间低电平就可以了 所以我在开机版上飞了一根线 直接连接到第六脚

2013-6-24 20:55 上传

   这样开机版上就有了正常的电压  也就是on    测试可以上店了  0.34 明显卡CPU  换了换了一个CPU 试试亮了

然后换回以前的CPU也亮了 估计是接触不好导致不亮。
      热闹看完了  大家帮看看这是什么    什么件 是不是输入两个电压 输出一个  累世线性稳压器  还有个问题       这里是5V电压SUSP 请问可以导通U2 吗   导通这个N沟道的场效应管  他的D极是5V啊 看图感觉就是5V就可以导通这个电路 然后拉低U2 SG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Q46是不是控制ECON信号的N沟道场管呢   当ECON这个信号为高电平时候  ON这个信号反而被拉低了吧

请问知道PU20 这是什么吗讲解下

网友B:
待机   0.4有段路吧    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Q46是不是控制ECON信号的N沟道场管呢   当ECON这个信号为高电平时候  ON这个信号反而被拉低了吧

ECON和51ON是相对的他们只存在一个   根据仁宝的 点火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   0.4有段路吧    是不是写错了

可以开机了 没发现短路  待机电流是有点大    明天继续测测  请问U20 那是什么

网友C:
这是个转换电路如果Q3Q6G级导通5valw转换不了5vs。后继的电压就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转换电路如果Q3Q6G级导通5valw转换不了5vs。后继的电压就没有

我想知道的是PU20 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转换电路如果Q3Q6G级导通5valw转换不了5vs。后继的电压就没有

  这是老本 根据时序 按电源件以后才会出5VS SUSP 控制Q3Q6导通

网友:
真心不 懂。。。我 只知道U2是不会导通的。。导通条件不够 啊

网友E:
明明12V到G极,又不是5V

网友:
谁砍明白了说下U20具体如何工作,2组电压输入?好像有点矛盾。但是上面标注的好像就是2组输入,5V是芯片工作电压?2.5V是电源输入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明明12V到G极,又不是5V

susp为5v时Q6是导通的,这个是个放电回路,是为关机后+5VS放电的;而开机时,是有I/O发出susp#信号的,是个高电平,在图纸上有个susp和susp#的转换电路的,susp#为高电平时,susp为低电平,Q3截止,Q6截止,U2 G极为12v的电压,导通U2

网友:
PU20的作用是将+2.5VP转换为+1.05VALWP,+5VALWP为PU20的供电,也就是芯片的工作电压。

网友F:
U2为N沟道管,需要G大于S极4V多可以完全导通,所以SUSP的5V无法满足U2导通的条件,必须用SUSP来控制+12VALW使U2导通

网友G:
按图理解,u20的1脚为2.5VP为主供电,即3、4脚1.05V的主要供电来源,2脚为输出反馈脚,7、8、9为接地脚,6脚5V芯片内部比较电路供电输入(小电流消耗),5脚为芯片输出开启脚,受控于VR_ON。总觉得PQ85的使用方式比较耗电,主要多了个对于VR_ON的消耗。不明白这里为啥要用个三极管。请大神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的是PU20 是什么啊

PU20就是个线性稳压器。。

网友:
导通U2是+12VALW经两个分压电阻加到U2栅极。。。。至于如何动作就如楼上几位说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U2为N沟道管,需要G大于S极4V多可以完全导通,所以SUSP的5V无法满足U2导通的条件,必须用SUSP来控制+12VALW ...

  请问所有的N沟道都是要G大于S 4V才导通吗  P沟道的呢  谢谢  你说的一点 我就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按图理解,u20的1脚为2.5VP为主供电,即3、4脚1.05V的主要供电来源,2脚为输出反馈脚,7、8、9为接地脚,6脚 ...

  我感觉REFEN是一个调节输出的东西  根据他的电压或者电流调节 输出端的电压  一共两个PU21 PU20 都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输出电压不同 唯一的区别就是那个REFEN的电阻 阻值和电容容量大小  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
呵呵,高手好多噢。

网友:
论坛上有个分压计算器,输出端的电压多少看两个分压电阻的阻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请问所有的N沟道都是要G大于S 4V才导通吗  P沟道的呢  谢谢  你说的一点 我就明白了

P管只要G极低于S极即可导通

网友:
没有看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P管只要G极低于S极即可导通

   G和S对比吗  我记得是G极和D 作对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REFEN是一个调节输出的东西  根据他的电压或者电流调节 输出端的电压  一共两个PU21 PU20 都是一 ...

      你考虑的太多了,通常你只认为REFEN是个开关信号,PU20是个分组供电芯片就成了,只有电压输出不正常,偏低或偏高的时候,才会参照图纸、芯片各引脚定义,芯片使用何种比较电路控制3、4脚的输出。
      有时候我们会假象一下,仅仅是假象而已,假如:3、4脚输出电压是依据REFEN电压输出等值电压,VR_ON为高电平时,根据三极管特性,PQ85导通,多余的电压接地释放掉,PQ85的1脚维持0.7V左右(也可能是0.3V根据PQ85的材料而定),PQ84的2脚控制端为0.7V(或0.3V,这里偏向为0.7V),PQ84可能不导通或者微量导通(卤煮可以做个量下电压,给个数据数据),REFEN电压经200K和300K电阻分压得到电压1.5V。PU20的3、4脚输出电压1.5V,通过2脚反馈脚芯片接收到1.5V输出高于预定值,开始降压至1.05V持续输出......
      只是这样芯片压力太大,假如3、4电压依据REFEN电压,REFEN调至1.2V,芯片3、4脚初始输出1.2V芯片岂不是压力更小,芯片也不容易损坏....
       不懂,请大神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