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 第三脚只有1V!!!

楼主(2013-06-24):
长城300P4,主控TL494的第三脚只有1V,挑开也只有1V,是不是坏了?
长城

网友:
反馈电压不正常,正常应该在3V多,而且是稳定的。更换待机5V电源的电容和3脚相连的小电解看能否使电压上升。推动输出平衡、电压正常吗?

网友:
换芯片试试。

网友:
在确定外围电路没有问题再换芯片吧,万一是外围电路导致芯片故障的,那岂不是换一个坏一个